急求三菱FX5与伺服MRJE200A的接线图!感谢🙏

楼主(2019-06-12):
急求三菱FX5与伺服MRJE200A的接线图!

网友A:
和FX3U一样的
主要是:
PLC脉冲Y0 连接伺服驱动器10号脚 ,PP
PLC方向Y4 连接伺服驱动器35号脚 ,NP
Y0和Y4的COM端,以及0V连接伺服的46号脚
24+连接伺服的20号脚和12号脚
看手册
http://down.ymmfa.com/?id=400
拖到最后,看附录 - 附录1,有和J4的连接样例, JE和J4的CN1一样的。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楼主:
感谢好心人帮助!谢谢🙏

网友B:
安照这个来焊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