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
三菱顺控梯形图程序检查时有错误双线圈,有影响吗

楼主(2019-06-12):
三菱顺控梯形图程序检查时有错误显示为双线圈,有影响吗?

网友A:
肯定不行,输出结果为排在后面执行的结果,所以前面那个输出无效。顺控程序一定要避免双线圈,这是基本常识

网友B:
像这种,只要是上面错误和警告是0,程序就能执行。双线圈看你自己有没有做互锁,然后可以用不同M去驱动同一个结果的方式避免双线圈

网友C:
最好还是不要有双线圈出现.

网友D:
我来说两句话~~~~~~
是在同一步状态里有双线圈吗?

网友E:
不能雙線圈~~也不能 SET RST混用
唯獨COUNTER 可用RST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F:
双线圈错误可分为:
1.线圈输出类,这种情况下,分析程序比较复杂,写程序时不应该存在;
2.用SET,RST指令的双线圈错误,这种情况下,是允许的,没问题的;
3.步进指令里的双线圈错误,因为步进的特点,双线圈也可以运行,只是要隔开一步。
下载积分:+1(mall9002) 好贴好贴!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G:
不要出现双线圈,或者前面的线圈是不会导通的
a信捷一级代理

网友H:
out的双线圈必须改,用SET/RST出现的双线圈警告问题不大吧

网友I:
我的一直都有双线圈。

楼主:
上传自己编的程序,高手帮看看有什么问题

楼主:
自己写的SFC顺控程序,在同一步里面SET指令怎么有的有输出有点没有输出

网友F:
S30有输出是因为你没接通X1时,X1的非SETB S30;当你再接通X0时,又SET S20;
下载积分:+2(jcwang721218) 热心助人!
活到老,学到老!

楼主:
SFC顺控程序在同一步里面有的有输出有的没有输出,请高手指点

网友F:
在别的地方Y1被RST;
你最好把程序上传,才好帮你看
活到老,学到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