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13):
请问我PLC模拟量温度数值已经读出来了,但是这个数值如何转化为实际温度呢?求大神讲解一下

网友A:
FX3U或以上机型可以使用SCL线形标定指令。

FX2N或早先机种可以使用直线方程进行计算,当然,SCL指令实质也就是直线方程。

如果有触摸屏或者上位组态软件的话,可以使用组态软件或者触摸屏中的线形标定功能,不需要编写程序。

Good Luck~
还是不太明白,可以详细讲一下吗?或者编一小段程序给我看看

楼主:
有人会的吗?

网友B:
求模拟量值在模拟量范围(上限-下限)中的百分比;
然后用这个百分比乘温度探头对应的温度范围.

即图中横坐标作为温度轴

网友C:
2n和3u这个精度是不一样的,对应的数值也是不一样
小侯

网友D:
先確認你的溫度與AD值的關係
例如我曾遇過4~20mA溫度轉換類比電路板
他的基準是100~200度對應4~20mA
然後是你的類比模組的解析度
FX2N-4AD #0是H3311
CH1、CH2的信號是4~20mA
對應是0~1000
那以我的轉換電路板來看
(200度-100度)/1000AD=0.1度/AD
列成方程式為
Y=AX+B
B=100,A=0.1

上面有人提到SCL
SCL是利用暫存器來對應座標圖系
ld m8000
mov    k2    d100    //SCL座標圖點數
mov    k0    d101    //X1
mov    k100    d102    //Y1
mov    k1000    d103    //X2
mov    k200    d104    //Y2
ld m8000
limit    k0    k1000    AD值1    d140
scl    d140    d100    d150
limit    k0    k1000    AD值2    d141
scl    d141    d100    d151

用D100表示座標圖上有兩點,分別是(0,100)與(1000,200)
用limit將AD值箝制在座標圖系範圍內
再把AD值丟入座標圖上找對應的Y
不過這指令我在FX2N內沒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