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13):
设备上现用FX3U系列PLC带FX2N-4DA的模块,在不改任何程序的情况下应该用FX3U-4DA还是用FX3U-4DA-ADP来替换?谢谢

网友A:
换FX3U-4DA吧,带ADP的都只能安装在左侧,通道位置会有变化。从选型结果来看。。。

本人表示也没玩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FX3U-4DA吧,带ADP的都只能安装在左侧,通道位置会有变化。从选型结果来看。。。

本人表示也没玩过,

明白,谢谢

网友B:
改成FX3U-4DA 程序修改量小点。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C:
不管是换3u 4da还是3u 4da-adp程序肯定要改的,用Fx3u-4DA吧,个人认为Fx3u-4DA好用虽然稍贵点,ADP还要加个FX3u-CNV-BD
  • 下载积分:+3(niyouyijian) 赞同你的观点
  • 下载积分:+1(dwx123456)

网友D:
    我尽量不使用右侧的,那玩意就是比单片机汇编语言还难懂,弄好了也理解不了咋好的

网友E:
    4楼,正解
    一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管是换3u 4da还是3u 4da-adp程序肯定要改的,用Fx3u-4DA吧,个人认为Fx3u-4DA好用虽然稍贵点,ADP还要加个FX3u-CNV-BD

    完全明白

网友F:
    Fx3u-4DA,程序要修改

网友C:
                  还有要注意如果模拟量模块更换比较多的话注意模块的5V消耗电流,FX3u-4DA要消耗120mA, FX2n-4DA消耗30mA,FX3u-4AD消耗110mA,FX2n-4AD消耗30mA。一个3U主机只能带4个Fx3u-4DA,超过4个需要加FX3U-1PSU-5V电源模块。
  • 下载积分:+3(niyouyijian) 明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