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程序中线圈没有接通的情况下,用触摸屏控制不了其触点的通断

楼主(2019-06-13):
例如我的程序中之前没有MO的线圈,只有MO的常开触点,用触摸屏控制MO触点的通断,后面我在程序里面加上了线圈用其它条件去驱动。当线圈没接通的时候,触摸屏控制不了MO触点。当我把MO用SET的方式写,触摸屏就可以控制其触点,这是什么原因?请教各位前辈指点下

网友A:
没图没真相,上图或者上程序

楼主:
截图
这一个图片程序M15线圈后面加的,加了之后触摸屏就控制不了M15的触点

楼主:
这是原来程序里面都是只用到M15触点,触摸屏直接控制触点,可以正常控制

网友B:
Out的强制不了
真诚感谢!
下载积分:+1(云生冰寒)
下载积分:+1(二hjk少)

楼主:
我是在线圈条件不满足的情况下,直接控制触点,控制不了。我不清楚是不是线圈不通的时候触点不能通过其它控制接通
已解决OUT输出的不能强置位

网友C:
只要出现过 OUT M5
屏都控制不了,这相当于双线圈。
你这种最好在M5前面加一个条件比如M105,屏上再用M105
对就是这个原因,真诚感谢!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D:
只要是OUT,程序会执行最后的扫描结果。既然你已经在程序中写了OUT,触摸屏中你就写控制该OUT的条件就行了。

网友E:
评分选定
只要是OUT,程序会执行最后的扫描结果。既然你已经在程序中写了OUT,触摸屏中你就写控制该OUT的条件就行了。
触摸屏就是一个开关量或者数据寄存器.多练练就明白。
下载积分:+1(云生冰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