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把三菱两个双字里的数合并成双字格式

楼主(2019-06-13):
plc通过通讯读取到的数十进制为低字为5382高字为132,读取的数据应该是(13205382),如果用双字比较指令是数据是错误的,我用dmov k13205382 d100 里 可d100 的数是32646
d101 的是201,用指令或方法把单独的两个字的数据转换成双字格式,谢谢

网友A:
就是乘以10000然后相加

网友B:
我是这样处理的,把高位数高低换一下,再合并。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C:
一楼说的对 132*10000 +53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