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A模拟量和温度变送器接线问题

楼主(2019-06-13):
温度变送器的+是不是接+24VDC,温度变送器的接vout 和iout的com,通道1的com接DC0V vin和iin短接

楼主:
求教,接线到底有没有问题

网友A:
三菱有模拟量模块的手册的,上面有详细接线图。

网友B:
一个变送器不可能输出电压和电流两种信号,你接了Vout 就不要接Iout

网友C:
分清 电压 还是电流信号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