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威纶的屏谁用过,MT6104,台湾产的

楼主(2019-06-13):
用EB500里面没有这个型号,EB8000也没有这个型号,触摸屏没有miniUSB口无法下载程序,没有网口无法下载程序,用EB500的232 COM1口下载没有反应,触摸屏后面有3个USB口,我用EB8000软件新建了一个MT6100的触摸屏型号,然后用U盘做了一个下载程序,插入触摸屏弹出选项,根据提示,U盘下载程序,然后重启后,怎么还是之前的程序,这个触摸屏到底是用什么软件编程呢?为什么找不到型号?U盘下载也不行?

网友A:
TV的都是老型号,
网上搜一下老版本的软件,
新版都不支持.

楼主:
谢谢搞定了,官网下载了一个老版本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搞定了,官网下载了一个老版本的
我附加一句:这个老版本是EB8000V443_20110701
Good Lu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