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14):
各位请教大家一个问题,step7中,想读取下 T0定时器  当前计数时间,怎么读取。需要更改数据类型么?

网友A:
step7 Microwin?   or    step7 simatic Manager ?  or   Step 7 TIA Portal  ,?

网友B:
引用 楼主:
simatic manger

如果你使用S5定时器,那么BI引脚就是当前已经用去的定时时间,BCD引脚是当前已经用去的定时时间的BCD码表示方式,在上面链接变量,然后读取该变量即可。

如果使用IEC定时器,ET引脚完成的是上述功能。

注意的是,S5定时器的输出类型为S5TIME,而IEC定时器输出的类型为TIME,TIME类型就是一个32位的无符号整形变量。

无论S5Time类型还是TIME类型,西门子标准库中都提供了对应的FC用于两者的数据类型转换。

Good Luck~
  • 下载积分:+2(早起鸟有虫吃)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