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JE与J4伺服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9-06-14):
各位大神,三菱JE与J4伺服有什么区别?

网友A:
解析度不同

网友B(2020-04-24):
分辨率,还有一些其它功能吧
加油!

网友C:
JE阉割了很多功能。J4是标准的。

网友D:
JE是A4的简化版。J4是标准版。

网友E:
通过价格就知道啦。JE是经济适用啦。分辨率也有差异,还有精度,性能。
常规还是选JE好,我们一般非客户指定,或者特别功能需求,不会去选J4。
价格,很重要。横向对比一下松下和安川同规格的,你懂的。

网友F:
一般JE够用了,省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