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14):
我照着星三角型启动编了一个气缸的程序,能通过编译,但是程序上始终有个星号切不能离线仿真。请大侠帮我看看。
附件: 气缸封装.rar (161 K) 下载次数:134

网友A:
可以了
执行类型,删除后,重新再拉上去,全部编译,OK
新的程序:
三菱MT2的SFC解密、MT2安全密钥(Security Key)解密,GXWORK2软件安全密钥解密 Q:2057274183

网友B:
有空试试

网友C:
一楼 正解

网友D(2019-07-18):
引用 网友A:
[attachment=234677]
可以了
执行类型,删除后,重新再拉上去,全部编译,OK
新的程序:
[attachment=234678]

请问大师具体是怎么操作的呢,我现在也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D:
引用楼主langui于2019-06-14 11:54发表的 请教三菱FB的问题 :
我照着星三角型启动编了一个气缸的程序,能通过编译,但是程序上始终有个星号切不能离线仿真。请大侠帮我看看。

请问楼主 您具体是怎么操作的呢?我现在也遇到和你一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