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三菱行间声明怎么显示至导航窗口

楼主(2019-06-14):
三菱行间声明怎么显示至导航窗口啊?我点开行间声明,可选择的框框是黑色的。。。

网友A:
编辑 菜单下的文档创建 看看

楼主:
谢谢了,试了不可以。估计是PLC型号的问题,选Q就没问题。。FX就不行。

网友B:
新建程序时把那个使用标签的勾点上
工控威望:+3(ymmfa) 热心助人!

楼主:
谢谢!真的可以,我以为FX3U不支持的呢。
引用 网友B:
新建程序时把那个使用标签的勾点上

网友C:
要新建结构化程序
三菱MT2的SFC解密、MT2安全密钥(Security Key)解密,GXWORK2软件安全密钥解密 Q:2057274183

网友D:
3楼正解

网友E(2019-08-23):
3楼说的对,就是这样的

网友F:
三楼正解

网友G:
谢谢楼主,学习了。
一直以为只有Q系列有这个功能
http://zxc6688.ys168.com/

网友H:
你会发现下载程序时出错
QQ:6113695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