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14):
有一个伺服电机系统,从定位1到定位2的过程中,需要等距离的触发Y0信号,通过触摸屏设置触发次数,触发间隔是需要可变的,我现在只想到计算出触发间隔,但之后如何触发卡住了,请大家提供一下思路,谢谢

网友A:
算出你位置1到位置2的脉冲个数,除以你的触发个数就行了,每执行一个小段就输出Y0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B:
如果电机带着镜头,距离应该是固定的。走绝对定位,伺服报警消除可以继续。
若不带镜头电机循环,距离不固定。走相对定位,作脉冲记录,也可以。
但是断电都抓瞎
小姐姐骚啊

网友C:
感觉不是很难

看这样行不行
总行程/次数=等距触发相对行程值X
1X=第1个触发位置
2X=第2个触发位置
3X=第3个触发位置
......以上类推...
跑绝对定位,每个触发点的值与当前值做比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算出你位置1到位置2的脉冲个数,除以你的触发个数就行了,每执行一个小段就输出Y0

是这个意思,具体程序无法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不是很难

看这样行不行
总行程/次数=等距触发相对行程值X
1X=第1个触发位置

触发间距要做成可调的,这样的话不知道该写多少个公式才能停下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这个意思,具体程序无法实现

这么清晰明白的还无法实现,去搬砖吧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么清晰明白的还无法实现,去搬砖吧

砖烫手啊
宁静是奢侈的奢求。

网友E:
6  7 楼人才啊,说个方案,来学习的
工控人加油

网友F:
速度快吗?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G:
速度快,应该Y0会没有输出的 。楼主问题解决没有,我也想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速度快,应该Y0会没有输出的 。楼主问题解决没有,我也想学习下。

暂时还没有解决,在尝试高速计数模块

网友H:
如果可以中间停留的话,可以用相对位移来做,每次位移的距离就是等间隔,用脉冲发送完成位来触发Y0和计数,直到跑到位置2结束

网友G:
期待你的好结果
引用 楼主:

暂时还没有解决,在尝试高速计数模块

网友I:
用电子凸轮试试

楼主:
没有加高数计数模块的情况下,用PLC内置的当前位置寄存器的值作为基准,完成了等间距触发,后续会使用高速计数器继续测试,期待结果更加精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