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小程序求助

楼主(2019-06-14):
按压时间小于1秒无输出,大于1秒小于3秒输出3秒.大于3秒按多久输出多久.想了好久没搞好
谢谢各位的热心帮助,想法是防止误感应输入 小于1秒忽略输入,大于1秒小于3秒当3秒感应,超过感应3秒感应多久算多久,本想是输出时机是感应的时候,但感觉无法实现,因不知道感应是否大于一秒,只能延后一秒输出,8楼能达到我的要求.谢谢各位!

网友A:
读取定时器当前值
下载积分:+5(chenlf)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B:
这样应该可以的
下载积分:+5(chenlf)

楼主:
謝谢两位回复,我还是没搞定,能帮忙用三菱PLC编下吗,谢谢!

网友C:
先来分析一下:
1.按压时间小于1秒无输出---设1计时器T0,设值大于1S,即可;
2.大于1秒小于3秒输出3秒.----将计时器设值N秒,然后,比较T当前值,大于1小于3时,触发另一网络,计时3秒输出;
3.大于3秒按多久输出多久;----上述T,比较大于3时,将当前值,传给另一网络的T作计时输出;
程序就这样写就好啦
下载积分:+5(chenlf)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D:
下载积分:+5(chenlf)

网友D:
如果读取不到当前T的值,可以转变成计数器,然后将计数器的值转换成时间,代替即可

网友C:
写个三菱FX3U的程序给你参考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E:
参考一下
下载积分:+5(chenlf)

网友E:
仔细再想想,楼主出题不严谨。
下载积分:+5(chenlf)

网友E:
估计楼主的意思是按下1秒到3秒时,固定输出2秒。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这样应该可以的 [attachment=234020]
对,是我没认真看

楼主:
谢谢各位热心帮助

网友G:
参考一下

网友H:
触摸屏上的按钮,一定要选择按下是通这种形式

网友I:
模拟过,可以用。按下1秒后M0动作,M1置位,持续输出3秒;持续按则M0持续驱动输出,松开后即延时1秒后停止输出(弥补开始计时的1S)。

网友J:
1秒的滤波防止误触发;1-3秒用脉冲定时器;之后接延时接通。

网友K:
13楼跟我的思路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