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15):
三菱fx3ga控制mrj4-a驱动器,运转正常。也能定位,为什么断电之后。电机轴用手转动费劲,没带负载。但是,不是上电锁死那种。也能转动,但是费力。把电源线解开就转动很轻松。停电三天了还是这样。这是为什么,大神们?

网友A:
伺服有种状态“发电状态”
三菱的高端伺服很久没用了不太清楚,西门子的有电源再生模组的,大功率的伺服减速制动的时候会产生很大电能的,还可以给你回馈到电网里去。所有的品牌系列都会有再生电阻,就是为了消耗伺服电机在发电状态产生的电能,不然伺服产生的大电流没有消耗掉伺服很可能就会停不住报警了。
你好,谢谢,我这个是hg_kr43.400瓦的,很小,没有加电阻的,没有经常性启停。停电都几天了。但是我解开u v w电机线就好了
Easy doesn't enter into grown-up life!!!
V:ZQL276438265
联系方式qq 724438166

网友B:
伺服就是这样的,有点像发动机一样,
就是这样的吗?

网友C:
伺服电机在停机时(驱动器有电)会有类似的夹持电流防止定位偏移所以用手转很紧,驱动器断电了电机(不带抱闸)轴转起来很松是正常的

网友D:
玩过步进电机的都知道 把任意一个线圈的两端短路,电机轴转动就会有阻力,断开就轻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