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15):
     首先表面观点,我个人历来是不主张PLC程序加密的。一是自己维护不方便(有时候会忘记密码),二是客户自己维护部方便。但是前段时间的确遇到客户故意不付款,再加上我们后续要开发量产的标准机。老板推下来的死任务。想彻底通过加密防死是不可能的,目的是即使想拷贝程序,不经过一定的人力投入是搞不出来,这样就可以了。市面上通行的厂家和型号,存在的破解方式太多了。有没有哪位道友推荐几款不易破解,比较小众的PLC。

网友A:
难说,现解密无孔不入,神枪手太牛啦!
真诚感谢!想彻底通过加密防死是不可能的,目的是即使想拷贝程序,不经过一定的人力投入是搞不出来

网友B:
信捷PLC保密下载

网友C:
德国的倍福
Beckhoff
够小众了,目前没发现有破解的。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D:
批量制作的话,关键位置直接上嵌入式系统,还有就是干脆用以前的8051单片机做OTP加密

网友E:
动作简单的东西用什么plc都不靠谱,人家存心要仿造的话,可以自己写一遍程序,也不费多少时间。

网友F:
PLC与单片机相结合……

网友C:
说白了,一些简单工艺的项目,怎么加密都没用,不用原厂PLC/HMI;看看工艺流程,关键点在哪里,看懂了,自己写程序,跟你原厂的没什么区别,加密有何用?
曾经有这么一位做弯管机的老板,一开始用三菱的PLC,后来看到三菱有破解软件,又换成台达的PLC,然后,公司的维修工在网上找破解软件,试一下破解,结果,马上报错!后来设备老板过来,我跟他说,你这种设备还加什么密?回复:我的设备本来就不赚几个钱,如果不加密的话,别人仿做,我还有生意吗?
后来,我想想,也对!这么一种弯管机,才3万一台,我没必要去理会他呀,有问题就让厂方来折腾吧!
所以说,加不加密没那么重要!不值钱的东西,我仿做成本还贵,不值。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G: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攻城狮门永远游走于加密和破解之间。

网友H:
好像有一款施耐德的PLC不提供上载,就像西门子的触摸屏似的,这样就杜绝了解密的问题了,但是也把自己限制了……

网友I:
一些比较简单又量产的设备,可以用单片机开发了,现在开发一套也就成本也不贵,初次最多也就3万,后续可以忽略。

专业外协

网友J:
信捷PLC可以。加密都是防不专业人事的,专业人事看动作和流程都会自己做程序和改进了!

网友K:
信捷PLC保密 下载,暂时没见过能破的
a信捷一级代理

网友L:
ABB plc不提供上载

网友M:
江湖里什么人都 有,俺不玩加密,有空玩玩解密学习学习别人的思路
防解密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