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x2n-1pg脉冲输出的理解。

楼主(2019-06-15):
看手册,里面说到1PG的脉冲输出格式有两种,就是#3b8位置1置0,置0的时候是FP 和 RP输出。置1的时候是带方向的脉冲输出。
我理解不了,主要是我知程序上就两种输出怎么编写。
比如我发出一个正数,如20,电机就正转,发一个负数,如-20,电机就反转。这种方法是那一个输出?另一种又怎样编写?
我理解成这种是置1的方法,但置0的时候又怎样编写呢?

网友A:
不用理会这些的,那个参数设置是根据你的伺服或者步进驱动器的脉冲接收方式来设定的,你马达驱动器是正反脉冲接收方式就设为0,反之设定为1,设定不对的话马达无法正反转。不管哪种方式,你程序该怎么写就怎么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