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如何把 整数1234显示成12.34

楼主(2019-06-15):
如题
不在plc里面做除法,还有什么办法。

网友A:
那就在组态王脚本里做除法呗
拆二代

网友B:
像触摸屏那样显示,直接选择小数2位就OK了
不行的。如果你选择小数位是2,那么1234则显示成1234.00
现在是需要把1234,显示成12.34

网友C:
组态王还有脚本呢?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D:
组态王 数据词典 建立一个内存实数型变量 将1234 在脚本里面做除法 结果赋值给 内存实数型变量;还是要做除法
怎么做呢,有木有样例

网友E:
数据框显示直接做成##.##,数据就有两位小数了。

网友F:
在数据词典里设定好了,在定义变量对话框里的最小值,最大值,原始最小值,原始最大值分别设定好即可。

网友G:
简单的很,直接除以100
专业电镀编程,13921525199

网友G:
直接在显示那里,除以100.下面选小数位2位
下载积分:+1(z10086)
专业电镀编程,13921525199

网友H:
9楼的可以尝试一下

网友I:
9楼的方法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