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纶屏+S7-200PLC能够编程与屏同时在线吗?

楼主(2019-06-15):
S7-200PLC(一个编程端口)+维纶屏,编程的时候就要停掉屏,屏在线编程电脑就无法联机,各位大侠
维纶屏+S7-200组合
能够实现编程电脑与屏同时在线吗?有没有用过的大侠,欢迎赐教,谢谢了先!

网友A:
肯定不行,不可能有2个主站。
下载积分:+3(qinchenglim) 感谢分享!

网友B:
不知道你说的维纶屏是不是威纶通,如果是的话那可以用穿透功能,触摸屏在线时可以同时打开PLC软件用穿透功能实时监控修改PLC程序,很少数的情况下有断线,我试过很多次还算稳定,当然你先要安装驱动才能使用此功能
下载积分:+3(qinchenglim) 感谢分享!

楼主:
我用的屏是维纶MT8102IE这款;我试试看能不能穿透

网友C:
用无锡北辰的一分二通讯模块可以同时在线监控和编辑。
下载积分:+3(qinchenglim)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