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台达触摸屏请教

楼主(2019-06-15):
台达的触摸屏数值输入的寄存器怎么才能设置小数点后几位,请教各位大神

网友A:
设置小数点个数,注意单字双字的最大最小值要设定正确

网友B:
你想怎么设就怎 么设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C(2021-05-07):
在设置值里边设置,但要字节最大值与最小值要设置正确。

网友D:
触摸屏设置完小数点以后,还要看PLC程序里面的数值是否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