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U没有PLSR指令,怎样输出加减速脉冲呢

楼主(2019-06-15):
是用SD5520和SD5521吗,要配合其他指令使用吗,需要设置高速IO吗

楼主: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啊

网友A:
往寄存器写值,软件帮助里面有
下载积分:+1(vir智能) 真诚感谢!
承接成都周边地区的:电气设计出图,PLC程序编写,HMI画面制作,电控柜、动力柜加工与成套,外线施工等 ,以及非标机械结构设计,工装治具设计,机械加工等。
微信:nightblueblue,备注:工控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