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15):
描述:库文件梯形图
描述:主程序调用运行效果
上面是我做的一个库文件测试,测试失败,请教一下大家错在哪里了,麻烦指正一下,谢谢啦。

网友A:
Y0 要定义为IN_OUT类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Y0 要定义为IN_OUT类型

200SMART临时变量哪里有IN_OUT类型?

网友C:
要么用IN_OUT类型,要么每次调用手动修改绝对地址,我之前也是这么干的

网友D:
照搬楼主的做了一个:

网友E(2019-09-10):
引用 网友D:
照搬楼主的做了一个: [attachment=234070]  [attachment=234071]

这个自定义库怎么添加啊 我找不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