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编程中的程序段问题

楼主(2019-06-15):
想讨论一下,西门子编程中 程序都是按一段一段来的,那么程序段是如何来分 这是一段程序1,还是说程序段可以编很长的一段程序,也没有影响

楼主:
另外请教哪里有博途软件的教程

楼主:
有人知道吗

网友A:
梯形图中每个程序段,能流均可从左侧母线任一元件起,到达右侧线圈输出处;
否则需分段。
那请问,一段程序段中如果多个输出线圈,可以吗?还有同一线圈的置位和复位可以在一个程序段中吗?
下载积分:+2(陈仙子915) 真诚感谢!

网友B:
上官网或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