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
三菱改完plc类型后,指令报错怎么解决

楼主(2019-06-15):
原plc型号为三菱fx2n系列,输入指令mov k0 c251 不报错
,可是更改plc类型以后fx3s,却·显示指令错误,请问大神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楼主,去看一下编程手册,看mov,以及c251的用法.

网友B:
可能要改成 DMOV K0 C251
32位的
下载积分:+2(刘小越0512) 真诚感谢!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C:
参考二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