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15):
各位大师最近在学习MODBUS 通讯,学用台达VFD变频与FX3U 485BD Modbus RTU通讯读写频率/电流/电流编写程序时。不知怎么样把频率写进组网中的多台变频中,和读组网中多台变频的电流,电压,频率值并显示在HMI上。

   在论坛下载了一些样前辈例来看,看了很久也没了解透。主要是读多台数据地址与数据格式,数据的处理方面。

   在此上万能的论坛向中位大师们请教,那位有3U 485BD 与台达VFD 的变频读取电流/电压/频率/带注解,这方面的详细易懂的讲解的程序发个学习一下。

  望各位大师指点迷津。。。。。

网友A:
看我发的例子
活到老,学到老!

楼主:
下载看过了。但是在读电流,电压,频率方面那段不怎么了解。因为水平不够。所以读那段了解不透切,大师能把读写这段程序详细讲解一下吗?

网友A:
你要参看变频器手册才行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A:
01 03 21 02 00 02 6F F7这个意思为:01站号,03读命令,2102读2102H寄存器;0002读取2个WORD;6FF7是CRC码,这样明白吧
我在程序里都有注解的呀,
  • 下载积分:+1(jinlele178)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5(mk自动化) 热心助人!
  •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A:
    这上面不是有注解吗?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A:
    读出回应:01 03 04 17 70 00 00 FE 5C
    意思是:01站号;03读命令;04共4个数;1770是第一组数;00 00第二组;FE 5C为CRC码;
    1770H是什么意思?
    17H是读出的高8位数,换成二进制为10111;
    70H是读出的低8位数,换成二进制为1110000;
    要正确显示,需将高8位数的高低8位互换,变成1011100000000;高低互换这个指令是FX2N FX3U才有,如果用FX3G就没此指令,也可以将此数扩大K256倍,二进制就是右移8位,本站也有别的高手这样写;
    然后,将换算后的数合并:1011100000000+1110000=1011101110000;换成十进制数就是6000;就是2102H频率设定值为60.00HZ
    后面00 00为运行频率2103H的数值,0HZ;
  • 下载积分:+3(anke5410) 真诚感谢!
  • 下载积分:+3(popolin) 热心助人!
  •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A:
    上面说那么多,在PLC里就两句而已

    D153上面的注解,D161高低互换,是当时在FX2N的程序改过来的,FX2N_485DB的话,对应的数在D161中

    读出的数就是:D300;D301;D302
    D300为设定频率值;
    ;D301为运频率;
    D302为运行电流
    如果只有一个站的话,到此就完了;
    但是,多个站的话,就通过变址存储的方式存在不同的地方;
    说了这么多,明白了吧??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B:
    你们把问题搞复杂了,不要用485BD   ,用485ADP-MB   一个ADPR   ADPW 指令搞定

网友A:
    回楼上
    这些例子仅供学习,知道如何使用相关指令和MOD BUS RTU通讯方法而已,说到简单,连485ADP-MB都不用,直接用人机界面读写就好了,
  • 下载积分:+1(catywu) 热心助人!
  • 活到老,学到老!

楼主:
    谢谢大师抽空解答,现在基本理解明白了。

网友A:
    我觉得,下次再有什么不明白的,就在人家的贴子上面发问,不要另外发贴,这样会让更多的人了解,回贴、跟贴不一定是赞美的,也可以是批评,或者提出疑问的,人家写的程序一定是人家较清楚,我们一时看不懂,请教一下,又不丢人,你说是吗?
  • 下载积分:+1(13952325817) 真诚感谢!
  • 下载积分:+1(zhao82159217)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1(namae) 好贴好贴!
  • 下载积分:+5(賞心悦目)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1(林李56)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1(13434087696)
  • 下载积分:+1(飘扬の孤月) 说的真好!
  • 活到老,学到老!

楼主:
[说得对。    不明白的地方多向前辈们请教。
  在请教下程序中几处地方:CRC校验后,把D291的高低位分另传入另两个继存器的作用是什么?
    设定值这步MOV  D203  D221------CRCP D200  D291  K9 这段程序的作用。能讲解一下吗??

网友A:
你还是要看回变频器手册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C:
三菱在这方面确实挺麻烦的,要解决实际应用的话,换个国产PLC或者屏,很简单就实现了

网友C:
MODBUS通讯你可以简单理解成这样的数据格式:站号  功能码  地址  数据   数据长度  校验 ,实际上用触摸屏的话你只需要关心哪个站号,用那个功能码,对应数据地址是什么,其他的校验这些不用操心

网友A:
上面手册的例子为10命令,批量写入;
01 10 00 11 00 02 04 13 88 0F A0  B2 49
代码意思是:01站号地址,10批写入命令;0011从0011H开始写;0002共2笔;04数据量,这时是要写入2笔,每笔2个,所以,数据量为4;
13 88 为第一寄存器11H要写入的数据;0F A0为第二笔要写入到12H的数据;B2 49为CRC码
这里要做CRC计算的总数为:11个;为何我的例子为K9呢?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A:
我例子中也是用命令10,批量写入,但是,我不写多笔,仅写1笔数据到2001H而已;
按上面讲法,
01 10 00 11 00 02 04 13 88 0F A0  B2 49
发送的东西变成:
01 10 00 11 00 01 02 13 88 后面的0F A0就没有,CRC码当然不同,这里暂用XXXX代;看看,前面是不是9个?K9就这样来的,明白没?
当然,也可以用单个写入命令06来写,你自行看手册.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A:
请教下程序中几处地方:CRC校验后,把D291的高低位分另传入另两个继存器的作用是什么?
这里也是要看手册MODBUS RTU规范,简单点看13楼示例,算出的CRC码低位要先放进要发送的D219中,CRC码的高位要放进D220中,才给RS指令发送;
D210===站号
D211===命令
D212===访问地址
D213===访问地址
D214===写入数1
D215===写入数2
D216===数据量
D217===写入数据1
D218===写入数据2
*********共9个********
D219===CRC码
D220===CRC码
*********以上才组成一串MODBUS RTU码******
这样说明白了吗?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A:
引用 网友C:
MODBUS通讯你可以简单理解成这样的数据格式:站号  功能码  地址  数据   数据长度  校验 ,实际上用触摸屏的话你只需要关心哪个站号,用那个功能码,对应数据地址是什么,其他的校验这些不用操心

说得对,用HMI做MODBUS RTU通讯,超简单,这跟三菱没什么关系,大多数人机界面都可以做.
活到老,学到老!

楼主:
谢谢大师的详细讲解。这下明白了。谢谢

楼主:
anlyl2014:大师你好,经过你详细的讲解我借鉴你的例子照写了一个程序。请看一下。有错的地方吗? 请指点。谢谢
附件: 3U VFD-L  485BD-RTU变频 单台通信.rar (161 K) 下载次数:353

网友A:
小数点运算那里没必要,可用HMI来做,可参考我发的例子,台达HMI的话,直接设显示小数点位数即可;
行不行,你下到PLC实物验证一下就明白了。
活到老,学到老!

楼主:
是很多可以在HMI上设置。我只是在程序是换算后在电脑上式运行可以直观看。谢谢指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回楼上
这些例子仅供学习,知道如何使用相关指令和MOD BUS RTU通讯方法而已,说到简单,连485ADP-MB都不用,直接用人机界面读写就好了,

请问楼主FX3U-485-BD不能用ADPRE指令吗?用485ADP-MB 才能用用ADPRE指令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们把问题搞复杂了,不要用485BD   ,用485ADP-MB   一个ADPR   ADPW 指令搞定

请问楼主FX3U-485-BD不能用ADPRE指令吗?用485ADP-MB 才能用ADPRE指令吗? 书上面那里有讲这个指令运用在那个模块上面吗?

网友E(2019-11-10):
楼主历害了,应该是多年大师了,CRC校验是好难的

网友F:
大佬,发这个程序给我参考下

网友A: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G:
谢谢!!!
事遇则立,不立则废!

网友H:
有耐心与爱心

网友I:
引用 网友D:

[/quoteBD的支持RS485 ,不支持modbus m4AD adp mb 支持MODbus

网友J(2020-04-23):
有耐心与爱心的楼主!愿你一生幸福!

网友K(2021-04-08):
厉害 学习了
风的影

网友L(2021-08-25):
先收藏,慢慢看!

网友M(2021-09-25):
看晕了
下载积分:+1(252720250) 真是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