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X3G-2AD,

楼主(2019-06-16):
求助哪位大侠指点迷津:
FX3G-2AD,外接变频器10V电源,采用电位器调节数据,数据是有的,就是出现模块错误,b0/b1查询手册是通道1和2上限量程溢出,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如何处理?

网友A:
测量电压必须接电压接线:接V+、V-,注意电压输入I+不能接线!!
该模块允许最大电压不超过:-0.5V、+15V;

楼主:
接线没有错误,就是引接变频器模拟量电源,电压不超过12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