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 CP1E-N30与台达变频器通讯

楼主(2019-06-16):
CP1E-N30与台达变频器通讯老是通讯不上 模块指示灯不亮
设置不会有错 38400 8 1 E RTU通讯 接线也没问题台达变频器接3与4号针 PLC接485串口模块 1.OFF,4.OFF 2,3,5,6.ON
请问还会哪里有问题 ? 望知道的朋友指点下.感激不尽!

楼主:
有朋友知道吗
bnnyygy

网友A:
隔壁我的发帖。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50827
参考下

网友B:
变频器设置了没有?

网友B:
参考一下,我实验用的。

网友C(2019-09-09):
谢谢各位 大神!学习了!

网友D(2019-12-05):
引用 网友A:
隔壁我的发帖。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50827
参考下
硬件CP1E+扩展块(D1300-1399),
D1300-D1304对应的是
变频器地址(#2),功能码()#6),字节数(#4),参数地址(#2010),参数内容(#5000)。
就是简单的写入频率。。
这里变频器的参数地址(#2010)是去哪里得到的?
维斯将来也,故常敢破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