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cp1h 通过以太网 可以给上位机发送数据吗,怎么发?

楼主(2019-06-16):
各位大神,我用CP1H-X40加CIF41通过以太网 进行通讯。
从PC向PLC通过FINS/TCP协议,读取,写入PLC数据全部OK。
现在我想问一下,plc能不能通过 send 或者cmnd 指令向上位机发送数据
如果能的话 上位机,就是目标的单元号,节点号是多少?
这个问题我翻遍编程手册也没有一个详细的说明…………

网友A:
CIF41不可以做主站

网友B:
我用CP1L-E与上位机进行 Socket TCP 通讯,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C:
CP1H-E也可以用FINS TCP通讯,节点可以在设置里面修改

网友D:
这里有一篇文章,PC高级语言与PLC通讯的:
http://blog.sina.com.cn/s/blog_16d7d3ecb0102x3qi.html

网友E(2019-08-13):
节点是IP最后一个数字。
比如192.168.100.10、节点是10.

QQ980347789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我用CP1L-E与上位机进行 Socket TCP 通讯,你可以参考一下。
这个看起来怎么想威纶通的风格,你这是写的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