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请教西门子上升沿和下降沿的边沿存储位问题

楼主(2019-06-16):
请问假设我有一个上升沿的边沿存储位选择的为M100.0 那么我其他的上升沿的存储位是否还可以使用M100.0呢?还有就是已经被当做边沿存储位使用的存储器,可不可以在程序中再次出现呢?会的麻烦教一下

楼主:
有人知道的吗?

网友A:
原则上是不要重复的,除非你能保证不同时调用。这个位就是记录上个循环的状态的,如果被重复使用,就无法保证正确判断边沿。
下载积分:+2(陈仙子915)

网友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