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伺服绝对位置变速定位问题

楼主(2019-06-16):
现有一个机构长度固定200mm,我需要在15分钟内从一段移动到另一端时间是固定值。
要求移动速度跟随另一个电机的转速,电机的转速是一个非线性的下降曲线。
我该如何控制伺服的速度。
目前考虑的方法
1,使用plsv 计算总的脉冲量,根据从A移动到B的总消费时间及电机初速每秒刷新速度的下降速率,并根据下降速率来计算每秒所需要发送的脉冲量。
2,相对位移或者绝对位移,但不知道多少刷新频率为好。每秒位移量或者绝对位置的数据都是可以获得的。

网友A:
简单点:采用带同步功能的PLC,主电机安装编码器,从电机需要跟随是启动同步,自动追随同步;随时可以脱离同步。
麻烦点:主机侧安装编码器,利用PID计算跟随速度,这个PID要好好调调,还要用到前馈,否则可能误差比较大。

网友B:
得要从你的精度误差量来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得要从你的精度误差量来考虑
精度要求不是很高,误差0.1mm-0.3mm都能接受,但最好不要超过0.5mm。

网友C:
用PLC同步跟随就完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PLC同步跟随就完事了
大哥能说一下plc的同步跟随是指什么。我用的plc是fx3u,伺服为MR-J4,需要跟随电动机的频率下降曲线进行位移,数据刷新频率目前考虑是200ms一次。也就是说单位时间的位移量是在慢慢减少的,想尽量做到曲线平滑。
万分感谢。

网友D:
不要用三菱,用国产PLC,一个同步指令就搞定,推荐深圳显控,可以碾压三菱Q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