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欧姆龙伺服控制器与编码器怎样接线

楼主(2019-06-16):
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咱就不能买根现成的线嘛
bnnyygy

网友B:
咱就不能买根现成的线嘛

网友C(2019-07-24):
这个不是配套的线嘛,难道你们这是驱动跟伺服分开买的

网友D:
接任何的电器,把线缆首先整理尽量标准。 这样看着也会不烦、不乱。
接头最好没有!最好用屏蔽线。
下载积分:+1(wuyidong) 真诚感谢!这大哥说的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