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QD77MS16下载源程序后伺服不同步

楼主(2019-06-16):
光纤通讯,带16轴,硬件没变,把源程序重新上载后有一个轴出现同步慢了,下载时正常,但使用就发现不对了,求大神指点,谢谢!

楼主:
轴是JE-B的伺服

网友A:
同步不对:检查伺服驱动器电子齿轮是否正确,同步比例参数

楼主:
前进时是同步的,就是返回时不同步,出问题的这个伺服走完稍作停顿,要等到其他的返回完毕才开始返回。“伺服驱动器电子齿轮是否正确,同步比例参数"这些没去动过,也会出问题吗?

楼主:
只是把读出来的程序重新灌进去一遍而已,难道是用Works2读出来和保存时的方法不对?硬件也没有动过,怪事呀?

网友B:
程序没变,参数变了呗

楼主:
果然是参数的问题,谢谢楼上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