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17):
以前用FR-A840和PLC做过转矩控制,是用模拟量来做的,现在想换成通讯来做,用485-BD或者485ADP-MB。

遇到两个难题:
1,
我想把变频器的运行指令权和速度指令权交给变频器外部控制端子。通讯负责给定转矩值、读取转速和电流。
这样可行吗?
2,
485-BD支持的IVDR等指令中,我没找到修改转矩值的选项
MODBUS暂时也没找到相关地址

有知道的请回贴,如果有做过的能详细说说就更好了。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A:
1.当然可以 参数 PR79=0 PR340=1 PR338=1 PR339=1就可以
2.转矩值给定参数是PR805,对应MODBUS地址是41805
  • 下载积分:+5(菜鸟入行) 真诚感谢!
  • 下载积分:+1(ddybfl) 真诚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当然可以 参数 PR79=0 PR340=1 PR338=1 PR339=1就可以
    2.转矩值给定参数是PR805,对应MODBUS地址是41805

    感谢回复,我去研究下

    PR 804要修改吗?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A:
    不需要 804和805改其中一个就行,804是记忆保存的,EEPROM有写入次数寿命

网友B(2019-09-11):
    想问您做成功了没有,前年我试过,好像写不进去,后来就没有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