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系列的断电保持在哪里设置,怎么设置

楼主(2019-06-17):
我改了几个M,D点,然后系统就不正常了,我怀疑是不是没有设置断电保持,请大神帮忙分析指导,急

网友A:
在参数-PLC参数-软元件设置里面
自动化,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有你真好!

楼主:
我这个设置了吗?怎么看

网友B:
改回来看看撒,在看下有没有重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