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17):
以前一直用的伺服,无需考虑丢帧,
现在有个项目用步进。
步进一般丢帧概率高不高。
动作是这样的:一个轴前后两个位置周期移动。如果不做重复定位。在动作多次后会不会位置产生偏差。
现在考虑使用中断定位。但是没使用过。有没有好的思路分享一下。

网友A:
步进电机的细分不要调的太高,太高的话PLC一旦发出频率较高的脉冲,有时步进驱动器的接受速度达不到就会丢步。换个说法也就是细分设置太高的话,电机进给速度不能调的太快。再换个说法,慢速的话无所谓,如果要电机达到比较高的速度,细分不要调的太高。
感谢。

网友B:
用过步进电机来回重复定位,连续来回半个小时,那个误差会让你崩溃,最大能达到厘米级别,还是连续几次过后回下原点好点
  • 下载积分:+3(13771165220) 你的回复完美,非常感谢 ..
  •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过步进电机来回重复定位,连续来回半个小时,那个误差会让你崩溃,最大能达到厘米级别,还是连续几次过后回下原点好点

    楼主也是过来人啊

网友D:
    步进有个低频共振区和高频共振区,避开那二个区间频率,速度不超过额定速度的80%没问题

网友E:
    步进没有你们想的那么差,每次回远点,细分放小。就还可以了。就是比较发热,运行就了容易烧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