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17):
为什么手册上查的PID的控制环路数量和实际使用的数量不一样?是我理解错了吗?

Q系列PID控制篇手册上写的PID控制环路数量:用于基本模式 QCPU 时,数量是1到8;用于用于高性能模式 QCPU、冗余 CPU 时,环路数量是1到32。可是为什么我查看之前同事做的项目,Q03UDE CPU   PID环路数量设置的是12?

Q03UDE CPU是通用型CPU不是基本型CPU吗?算是高性能CPU?

弄这么多文字游戏干嘛?

还是我较真了?

楼主:
唉,查这个用了好长时间啊,问下大家,你们遇到这类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别提三菱客服了,觉得麻烦。。。。。。plc的客服还可以,屏的客服态度真的没法说。。。。

网友A:
基本和高性能这个是批老式的CPU。

Q03UDECPU你可以当高性能或通用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楼主:
主要是2个手册里介绍不一样,选型时会出错。

楼主:
叫法不一样

楼主:
记录下吧,把查到的东西都放到这汇总下。

 在PID控制中,什么是正向动作和逆向动作?
  PID控制当中,为了指定控制方向,有正向动作和逆向动作两种。
  1)在正向动作中,与SV(设置值)相比,PV(反馈值)增加时使MV(操作值)增加。
  2)在逆向动作中,与SV(设置值)相比,PV(反馈值)减小时使MV(操作值)增加。
  3)无论在正向动作还是在逆向动作中,MV都将随着SV与PV之差的增大而增大。

网友B:
是通用型的CPU,型号上有U的都是通用型的,带E的是自带以太网口的

楼主(2019-12-04):
引用 网友B:
是通用型的CPU,型号上有U的都是通用型的,带E的是自带以太网口的

网友C:
CPU型号无U无H:基本型CPU
CPU型号无U有H:高性能型CPU
CPU型号有U:通用性CPU

处理速度:通用性CPU>高性能型CPU>基本型CPU
  • 下载积分:+1(山上雪云间月) 非常感谢,一目了然!

网友D:
    看图,基本型、高性能型、通用性 官方式样书有说明
    9楼的比较直观,
    就像我这种情况:Q03UDE CPU,您图片里写着是通用型CPU,看了9楼的那个处理速度就明白了。不过您这几个图片也非常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