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博图用SCL的for循环做数组的复制

楼主(2019-06-17):
我用西门子博图中的SCL 编程语言做for循环,发现要复制的数组没反应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A:
光看语法没发现什么问题,只不过你几个数据定义有点问题,count_1这个变量你既然定义了5 到 1的范围,就不应该申明到INOUT处,直接申明在TEMP中,否则你就都定义成变量,不然你这样既要循环给定,又要在外部给定不太好
按照你的样式我也模拟了一下,是可以将IN中的字符数据复制到OUT区的,如果有问题可能是地址出错了

网友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