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威纶通是如何实行这个边框的

楼主(2019-06-17):
请问有没有大神知道威纶通的这个种向量的矩形框是怎么弄的?现在想仿照这个画面做?不知道这个框是怎么弄的?

网友A:
元件~绘图~矩形

楼主:
不是矩形压,那个矩形图形我知道,但是你看他的矩形线框是那种线凹下去的,有一直向量图片的感觉,用矩形画的话就是一个平面的。不知道人家怎么弄的?

网友B:
这个应该可以在矩形的图库里找到的吧,个人建议你下个威纶通触摸屏的手册

网友A:
矩形用外框的向量图片代替,放在最底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