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J65SBTB2N-16R, 输出灯亮,但实际点不接通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9-06-17):
请问
AJ65SBTB2N-16R, 输出灯亮,但实际点不接通是什么原因?
我有两个远程,一个输入,一个输出,输入模块已经正常,
输出模块上面Y0-Y16,在程序接通时,都能亮,但是实际上点没有接通,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请帮帮忙,实在不明白,新的模块不可能坏的吧
电镀设备自动化

网友A:
COMA和COMB电源接了么?
Easy doesn't enter into grown-up life!!!
V:ZQL276438265

楼主:
COMA接24+,comb接24-
电镀设备自动化

网友A:
Y0的LED亮,然后Y0和COMB没有24V电压
那就不要怀疑了,模块有问题
然后再多确认一下吧,多点亮几个Y点,灯会不会一闪一闪的,之前碰到过通讯异常,会导致通讯快速通断,不仔细看灯都是亮的,就是不动作,仔细看灯是晃的,通讯没问题输出就正常了。
Easy doesn't enter into grown-up life!!!
V:ZQL276438265

楼主:
确实没有电压,也看不出来在闪,应该是模块有问题
电镀设备自动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