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D检测产品剔除装置 请问怎么从CCD 位置 算到剔除位置

楼主(2019-06-17):
CCD检测产品剔除装置
在一条伺服输送带上 装了CCD 检测 和OK剔除口 NG剔除口
由于产品的来料位置是不规则的 就是说 产品在输送带上摆放的位置是随意性的,,有时候很近,有时候很远
当CCD 检测位置 检测该产品为NG品 要怎么算它这产品走的NG口的时候把它剔除(如果是用脉冲计数。单个就好算 产品多了 就不好算了 计数也一样)
请问高手们。。有什么方案能解决这问题
由三菱PLC控制程序 (能做到这功能么) (不要什么专用的模板)

网友A:
结合下移位指令实现 移位指令前面加上升沿那种沿触发

网友A:
产品任意摆放是剔除不了的 产品放载具上有规律才行

网友B:
这设计,出料口这么远

网友C:
NG出料口做在ccd判断后面就非常简单,你把ng做到最后面不好弄的。

网友D:
可以试一下移位指令

网友E:
这我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F:
伺服传送带,每次检查到就记录下位置,计算出伺服走到什么位置剔除。然后把位置寄存出来,多弄几个寄存位置按顺序走步,你看从剔除到检测位最多能放几个产品就弄几个数据呗,比如搞7个位置,检测第一个位置存储到1位,存储的时候吧2位清零,第二个数据过来了就检测1位是否为0,为0就move进去,不是0就检测2位一个个检测下去,每次存储一个数据就把下一位清零走循环。
清风明月

网友G(2019-07-19):
加编码器 用飞剪方式
本人承接苏州周边 三菱 欧姆龙 台达
本人承接吴江周边 PLC程序编写,电器柜 设计配线,电器选型
本人承接昆山周边 松下 西门子 信捷

网友H:
CCD检测位置是固定不变的,那么和NG出料口的距离也不变得,只要记住NG产品,所以用移位或计数应该都可以办到

网友I:
杜雷丝的项目?
青岛拓能自动化 15908921588 QQ:410295596 愿与从事染色、印花的朋友握手。

网友J:
CCD相对于NG位置是不变的,将CCD拍照的产品像素坐标转化位伺服位置,

网友K:
用移位指令,没有问题,与之间的距离没有关系,主要在OK和NG位置加一个传感器检测料位到了就可以,只要ccd后面的相对数量 一定,

网友L(2021-10-23):
引用 网友F:
伺服传送带,每次检查到就记录下位置,计算出伺服走到什么位置剔除。然后把位置寄存出来,多弄几个寄存位置按顺序走步,你看从剔除到检测位最多能放几个产品就弄几个数据呗,比如搞7个位置,检测第一个位置存储到1位,存储的时候吧2位清零,第二个数据过来了就检测1位是否为0,为0就move进去,不是0就检测2位一个个检测下去,每次存储一个数据就把下一位清零走循环。

如果速度过快呢?60KHZ左右

网友M:
可以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