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个普通马达带编码器 怎么让PLC控制伺服同步

楼主(2019-06-17):
用编码器 怎么控制伺服同步
就是一个普通马达带编码器 然后同步控制一个伺服
普通马达旋转速度随时变快变慢 然后通过读编码器的数值 在由三菱PLC 输出脉冲去控制伺服
让它们两个马达达到同步速度的功能
请问 三菱PLC脉冲控制能不能做到这点 (SPD指令的话,精度不好)\
高手们有什么建议

网友A:
用两个伺服

网友B:
用两个伺服器 用插补功能,保证够精准的

网友C:
电动机安装编码器
编码器输出到伺服

网友D:
用旋转编码器做双闭环反馈,有需要旋转编码器可联系我们哦
旋转编码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电动机安装编码器
编码器输出到伺服
根据楼主描述你这样是完全可以的,但这种同步一般都需要细微调节,包装行业经常遇到,这时候你的方法就不行了

网友F:
这种方式不用PLC就可以做到,用普通电机后的编码器直接接到伺服驱动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