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17):
请教大神:最近我做了一个博图HMI配方,元素是压力设定,水温设定,流速设定等变量,配方数据记录变量为产线1,产线2,产线3等,配方数据变量地址为%MD80,当我向%MD80中赋值时,必须要将HMI画面切换到由HMI的配方控件生成的配方视图画面,数据才可以刷新传送到PLC,比如我向%MD80中赋值3,想调用产线3的压力,水温,流速设定值,但是PLC中实际上还是产线1的压力,水温,流速设定值!当我在触摸屏上将画面切换到HMI的配方控件生成的配方视图画面时,参数数据立马刷新为我要的产线3的压力,水温,流速设定值(PLC的值也更新),这是怎么回事呀?能不能再不显示配方视图界面时,数据就刷新并传送给PLC呀?(毕竟正常生产时,一般显示的是监控画面,而不是这个参数设置画面),请教大神帮助解析呀!谢谢...

网友A:
你的问题我不知是什么原因!
我说说我是怎么做的吧!
例如,水温设定地址是%MD80,水温配方地址是%MD84,自己做一个下载配方到PLC的按钮
一般情况,%MD80一直赋值给%MD84,
当你需要下载配方到PLC是,%MD80不赋值给%MD84,反过来%MD84赋值给%MD80

楼主:
谢谢老哥回复呀!不好意思现在才看见...我做了一个页面切换,就是改参数时画面自动跳转到这个参数配方页刷线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