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18):
粗电缆T型分线头 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还有    Devicenet粗电缆通讯电源分线板
选型的依据是什么啊  搞不明白 求教大神

网友A(2019-07-23):
不用特地买专用的devicenet电缆   好一点的屏蔽线就够用了
bnnyygy

网友B(2019-08-31):
现场干扰就准备吐血吧,

终端电阻一定要加上,

线缆买标准devicenet电缆吧

网友C:
Devicenet总线通过T分支把所有从站连在一起,T分支:一进一出,还有一路接从站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