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18):
干扰问题脑壳疼麻烦各位指导一下,设备在公司测试没有问题,到客户那里,变频器一启动,PLC运行就不正常,加了隔离变压器,动力线和信号线也分开了。我怀疑是PLC问题(国产)我是跟领导说换PLC,但是领导要求我试验出PLC是被变频器干扰的(他是怀疑我程序问题),实际我在公司测试不出干扰问题(变频器带动了电机),请问有什么办法试验出是PLC被变频器干扰的。或者有什么干扰器可以测试PLC的抗干扰能力。谢谢

网友A:
PLC与变频器之间你用的IO连接还是通信,如果是IO连接,建议你用继电器中转,如果是通信加特制的通信线,做好屏蔽接地
开关量  通信都试了 一样有问题

网友B:
变频器加进线出线电抗试试看

网友C:
单独引各地线,试试看。
好的

网友D:
“PLC运行就不正常” 指的是什么?
实际没有输入 ,但是PLC按照有输入的情况跑

网友D:
检查一下程序的触发条件

网友D:
是不是用了几种触发启动的条件,截图看一下
只有一个输入点触发  输入点后面加了一个上升沿     后来我在上升沿后面做了一个加法指令  发现确实是有输入   但是我的按纽都没有按啊

网友E:
变频器/伺服驱动器运行都会有射频输出,往往干扰的是通讯/接近开关这些东西,你先看看,是哪些被干扰了,如果是IO的话,1楼说的方法是可行的.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F:
变频器启动后输入端出现干扰导致检测传感器误动作PLC误触发运行,对开关电源信号端做隔离,加磁环,做好接地(注意标准),程序做滤波,根据实际使用状态检查出规律就很好处理了。

网友G:
在参数里把变频器载波改一下

网友H:
换个PLC  我这里有 可以借给你测试一哈   不收钱  但做人要厚道

网友I:
使用屏蔽线接地是最靠谱的,同样你要测试下设备使用地地线通不通,我之前就是遇到设备电源地线是断的,设备外壳110V交流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J:
变频器修改参数载波频率调小

网友K:
1,不启动变频有没有问题
2,启动变频,你怀疑是哪个点出问题,有上位吗,有上位就加一个这个点的记录,方便你查找,或者在PLC里加个置位计数器,监测下,是不是有了信号
3,如果是模拟量干扰,那就加信号隔离器

网友L:
PLC一定要接地

楼主:
换原装的好了  谢谢各位

网友M:
这种干扰的概率比较低,模拟量你说有干扰还有人相信,开关量没听说过,查下线路和程序吧
事实就是这样  无故停止   (其他点也有这个现象,只是停止只有按纽控制 没有用到其他软元件控制) 换原装的  几天了都没有问题    之前的国产PLC就是偶尔出现  找了很久问题没找出问题 才换的PLC  用替代法确认是PLC问题    现在头疼的是 老板只看成本   非标机 每个贵差不多1000
在路上。。。QQ:11860375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