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18):
地址是在哪设的

网友A:
首先,你要跟谁通讯?
再找谁拿地址.
例如:你要跟温控表通讯,你就找,这个温控表的说明书看,MODBUS地址,
用modbus调试软件 把plc当从站 这个plc的地址在哪设置呢,我从网上搜的都是在以太网里设  用modbus通讯 应该不需要吧
  • 下载积分:+1(专注的工小白) 真诚感谢!
  •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B:
    1楼说的对
    a信捷一级代理

网友A:
    测试MODBUS,可用MODSCAN32这个软件,本网站有同行介绍过的,或百度也可以下
    想用软件与PLC MODBUS通讯,要看用的是什么牌子的PLC,不同品牌地址都不一样.
    fx3n的 我用的就是can32软件 就是找不到 ip地址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C:
    232不需要,485需要
    我用的485的 请问下  这个地址应该在哪查看

网友D:
    MODBUS   232/485 都是串口,不要IP地址

    要IP地址的是网口的  MODBUS-TCP
  • 下载积分:+1(专注的工小白) 真诚感谢!
  •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A:
    参照FX3U MODBUS通讯手册,这是FXPLC 对应的MODBUS地址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A:
    上面是FX的MODBUS地址,不是IP地址
    真诚感谢!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E:
    MODBUS-TCP是需要IP地址及端口号和server或client的确认的,如果是RTU则不需要,只需要确定通讯参数及从站地址即可。
  • 下载积分:+1(专注的工小白)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