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18):
各位大神老师能举例说明一下嘛

网友A:
一个站不管用到几个点,都占用32个位(输入输出都是32个)和4个字
三菱CCLINK有好几年没用过了,应该没记错,有错误欢迎指正
江浙沪非标设备自动化设计制作、自动化控制柜制作及销售、程序设计...18550928952微信同号
淘宝店铺 w2wz.com/grmj

网友B:
主站是16点,从站32点吧
FX-2N-16CCL
FX-2N-32CCL

网友C:
手册中性能指标可以看到的

网友C:
以FX3U-80MT/ES +FX3U-16CCL-M为例
查看手册性能指标得知,FX3U系统最大IO点数为384点
这当中的包含本地和远程IO,扩展模块一般占用8点
那么FX3U-80MT/ES +FX3U-16CCL-M(远程IO模块最大8个站,每站32点)
FX3U-80MT/ES=80点
FX3U-16CCL-M=8点
8x32=256点
80+8+256=344点
本地还可以扩展40点
重点:不能超出系统总点数

网友D:
学习的路过
隔行如隔山
小侯

网友E:
利用GX-WORK2的軟元件分配確認
可以查表

网友F:
感觉cclink太难了

网友A:
楼主都说了计算IO站点数了,还主站、从站
江浙沪非标设备自动化设计制作、自动化控制柜制作及销售、程序设计...18550928952微信同号
淘宝店铺 w2wz.com/grmj

网友G:
一站占用32个点位,4个D值,比如现在有一个输入IO站(占用1站),一个输出IO站(占用1站),一个智能站(占用4站),首字是X1000 ,Y1000 ,RWrD1000,RWwD2000(借用6楼的图)那么这三个站地址分别为:X1000-X101F(32个),[Y1020-Y103F(32个),X1040-X10BF(128点)和Y1040-Y10BF(128点)],IO模块没有寄存器D,智能模块有,一个站站4个D,4个站占16个D,所以智能模块Rwr占用D1008-D1023,Rww占D2008-D2023,如下图所示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感觉cclink太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