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三零Q系列PLC中添加MotionControl库

楼主(2019-06-18):
群中那位兄弟知道如何在Q系列中添加PLCopen MotionControl FB 库?

网友A:
谢谢了,我想知道如何在编程软件中把PLCopen MotionControl FB 添加到程序中?

网友B:
GX WORK 中--新建工程后---左边导航窗中点【用户库】----点左上角新建处小三角---选【从工程中获取】-----【浏览】---加入你自己的库

网友C:
这个库可以发一份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