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MR-JE-_A求救

楼主(2019-06-18):
外接电源的时候,l3脚插错了,插到P+。冒烟了,还能再次上电吗?

网友A:
检查冒烟的地方是否烧毁什么东西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B:
一般可以恢复正常接线,再上电。
当然这样上电后,很可能会报错,或者不能正常使用。
因为之前的错误接线已经导致里面元件损坏了。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C:
整流桥挂的几率大

楼主:
运气不错,只烧掉一个电阻,最后换了一个电阻就好了。

网友D:
冒烟了上电也不一定可以用

网友E:
冒烟了不要上电,有危险的。再次上电有可能会打火的,建议维修。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