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台达PLC D数值存入 台达B屏中

楼主(2019-06-18):
现在PLC有3个D数值,触发后存入B屏中做个画面,触发一次存储一次,那位大神指点一下!
plc X点下降沿触发,3个D数值存入B屏中,B屏不知道怎么做。

网友A:
你要做什么画面?
B屏是什么意思?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B:
要用宏指令,直接把PLC中的数据写入触摸屏中。

网友A:
别人要的是B屏,你写什么触摸屏!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C:
也表示不理解,B屏=另外一个屏?还是台达B系列屏?

网友D:
只要能通讯上就可以采集,台达屏有数据采集功能,用PLC触发记录

网友E:
B屏是什么屏

网友F:
台达有A系列,B系列人机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