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数据运算的问题
级别: 实习会员

楼主(2019-06-18):
如何在一定条件下得到一个随机变化的数据的最大值

网友A:
有什么用呢?不实用的东西别浪费时间
活到老,学到老!

级别: 实习会员

楼主:
需要记录压力最大值

网友B:
參考看
--[> D0 D2 ]------[MOV D0 D2]

网友A:
简单
用比较指令
变址比较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A:
用FX3U做一个小程序,供参考
D30到D89为要比较的数
D100为最高值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A:
你把采集回来的数依次存到D30--D89共60个存储器中,再用D100与这60个数据比较,如果新的数据比D100大,就存到D100;
程序中,如果M8012换成M8013的话,就是每秒比较一个数.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C:
楼上方法就很好!

网友D:
5楼是高手。

网友E:
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网友F:
启发了,谢谢
三菱plc数据运算的问题